请问一个烧写的问题

楼主(2009-12-28):
请问各位高手朋友,我用的是C5416的试验箱,你们烧写都是用命令行形式吗?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
我做过自启动的实验,里面有烧写的实验。其中部分程序如下。如果小弟我想烧写其他程序该怎么办呢?把IOPOrt2改为自己要写的程序和吧-e 0x175改为自己程序的C入口地址就可以了吗?小弟第一次上来,分数不多,给的分数比较少,希望能体谅啊!

hex用记事本打开
IOPort2.out
-o IOPort2.hex
-map IOPort2.mxp
-i
-e 0x175
-romwidth 8
-memwidth 8
-boot
-bootorg 0
-swwsr 0
-bscr  0

flashprog用记事本打开
-w
-heap 400H
-stack 400h
-l rts.lib
MEMORY
{
PAGE 0:
   IPRAM : o=0x0100,l=0x2ff0
PAGE 1:
   IDRAM : o=0x3000,l=0x1000
}
SECTIONS
{
   .text :>IPRAM PAGE 0
   .data :>IPRAM PAGE 0
   .cinit:>IPRAM PAGE 0
   .bss  :>IDRAM PAGE 1
   .stcak:>IDRAM PAGE 1
   .cio  :>IDRAM PAGE 1
   .const:>IDRAM PAGE 1
   .sysmem:>IDRAM PAGE 1
}

网友A:
我也不懂,帮你顶上去了。

楼主:
呵呵,欢迎大家讨论。我是自己这样探索的,但还没有成功!希望大家一起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