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驻极体话筒

楼主(2009-12-28):
请问各位 驻极体话筒 的 D极和S极如何区分??
接外壳的引脚是D极吗?
还有,去藕电容的正极需要较高的电平吗?
感激!

网友A:
今天刚好用了一个驻极话筒,也是刚搞明白的

不知道什么DS极,就知道与外壳连接的接地,另一个接正极(我做助听器是这样用的,别的不知道,也不了解,:P)

网友B:
驻极体本身不是FET,是因为它的连接阻抗很大,在制为话筒时内部接了FET,是便于与外电路耦合

所以,楼主的问题我想了很久才回帖,国人做学问是很不严谨地.

网友C:
百度有详细的说明(并配有图)

网友D:
具体得看内部电路是什么连的
驻极体两极板间阻抗较高,需要经过阻抗变换后成能与放大器相连,一般使用FET来变换,内部有两种接法,见上。我这边用的驻极体是漏极输出的,S是跟外壳连的。

网友:
给你找了个图内部其实就是一个场效应管,D和S输出两条腿,另外一个G接驻极体薄膜,总的原理就是有震动薄摸控制电容的变化,自己去搜下一大堆。我也给你说不清楚!:P

网友E:
驻极体MIC内封的结型场效应管本身无所谓什么漏极、源极,二者是对称且可等效互换的,有关知识可以去看看场效应管方面的书籍资料。
驻极体MIC的使用分两脚型和三脚型,楼主已有人贴出了相关电路图,去耦电容接在给MIC供电的电源和地之间即可。

网友E:
三脚型还可以接成两脚型应用。

网友:
回复 网友E:
顶了  受教了

楼主:
多谢了!

我电路图用的是连外壳的引脚接地,两端电压有3点多伏,电路总算可以工作
反转后电压只有0.9伏,真奇怪

网友F:
这个东西焊接要小心.烙铁一漏电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