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ZVS与快速恢复二极管的关系?

楼主(2009-12-28):
今天读到一篇论文里说,零电压开关ZVS是桥式拓扑里很合适的软开关技术,它能让MOSFET的体二级管得到应用,而不用并接快速恢复二极管。
对这个说法不是很理解,文中使用的是移向全桥, 具体参数为10 kW,500 kHz Phase-ShiftControlled Series-Resonant Inverter

原文的说法: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of a
10 kW,500 lrHz PSC-SRT.The power level and high switching frequency leaves MOSFETs as the only present alternative for the switches'implementation.Also,soft switching is required to achieve efficient and reliable operation of the inverter.
It has been shown that zero-voltage-switching(ZVS)is the preferred soft switching technique for MOSFETs in a bridge topology because it allows the use of the MOSFETs'internal body diodes sinceno fast recovery diodes are required.

请各位高手给予指点。

楼主:
二极管在接反向电压的时候,在两边的空穴和电子是不接触的,没有电流流过,但是同时形成了一个等效电容(因为两边带电么,而且这个值又不为零),如果这个时候改变两边的电压方向,自然有一个充电的过程,这个时间就是二极管需要恢复的时间。
    快速恢复二极管就是在PN节中间加入了I层,可以理解为让这个充电过程加速,从而达到快速恢复的功能。
    如果这2点没错的话,我们要直接使用MOSFET的体二极管而并非是快速二极管,需要做到的是让开关器件的两端并没有快速变化的电压,但是ZVS并不能缩减开关的速度。它又是如何让这里不需要快速开关二极管的呢?

楼主:
这里对快速恢复二极管的理解可能有误,限制二极管恢复速度的限制只是本身的节电容么?

楼主:
也许节电容是一个方面,而有正向电压的时候,充电的电流不能加速电子的中和也是一个方面?

楼主:
没人发言啊:(

楼主:
没人关注。。。自己顶了

网友A:
软开关电路 靠漏感储能来给结电容 包括杂散电容充电 充到零V刚好
但是不可能这么巧 于是储能能量便需要大些 多余的能量就通过体二极管
辞放回源端 二极管的钳位作用 保证电容上的电压接近零V

10KW 500KC 显然只是论文而论文 找不到这种磁芯的

楼主:
感谢PowerAnts。
10年前的论文,日本的,另外有一篇他给出了实验的效果图,6KW,2MHz的实验效果图。。。
想再咨询一下,这种磁芯是不是也很难找到啊?

楼主:
这里要是我直接把那个变压器给去了,不要变压器,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么?
只是不能变压,而且不能隔离。

网友A:
2MC的磁芯,没见过,传说中的PC50,也只能跑1MC,而且磁通只能到800GS

就算有2MC的,你也别找了,前些日子找TDK PC40的EE70,订货周期要20周,单价40美金,国产的虽然只要28,但是质量不好。一般只能跑50KC,跑100KC要降到1000GS。

小日本,极有可能是用空芯变压器

楼主:
飞磁的3F4,查了下说工作频率可以到2Mhz

楼主:
不过实际情况不知道,空心变压器就是不用磁芯?

网友A:
re: 老王

M级KW级 就别玩磁芯了 直接用空芯耦合变压器 无线电发射机 都上百年历史了

网友A:
RE:楼主 刚才看了3F4的手册,感觉用这磁芯,跑2MC和跑500KC,变压器体积,用铜量都一样。

而前者工艺要复杂得多,我在世纪电源网有一个贴,讨论高功率密度变压器,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B:
超过300k的频率可不太好玩啊,你该不会还用PC40吧?6kw的移向全桥不需要做2mh那么高频率吧,不然,光是个变压器就够你折腾的了,哈哈。。。

网友A:
伟哥,你玩着,山人俺忙去了,注意盯着发展版那两贴子,要是不见了,你打电话我,我再回来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啥意思??

网友C:
蚂蚁稍安勿躁……

网友D:
楼主,俺是PowerAnts转世,俺的前世因为罪恶深重,被成能的“上帝”打入了十八层地狱了。

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讨论

楼主:
啊。。。这两天出去了,没看到帖子就被删了,真是杯具啊。。。

楼主:
前面的发言没什么不合适的,蛮有用的啊!怎么也被删了,结贴给分都没得获得给了。。。

网友B:
动作快了点,估计过两天就能恢复了,大家要对匠人哥哥有信心,多给点耐心。

楼主:
:)那就耐心的等待吧。。。

网友D:
具体的我也想不起来了,有问题可发邮件与我交流:j.q.jiang 163.com

网友D:
分就免了,心领了

楼主:
是的,变压器是很难弄,我在想是不是不做那个变压器算了。关键是需要2MHz的输出,输出的功率小点也没有关系。
16# 伟林电源

网友A:
不要变压器? 是做超声波? 直接推振子?

网友E:
PowerAnts又能用了?

网友A:
在21IC领导的帮助之下,俺的这个大号终于解放了

网友A:
当然,申诉期间,得到了众位网友的鼎力相助,没齿不忘

网友F:
欢迎使用新型散热利器--微孔洞化碳化硅陶瓷散热片
1、材质:碳化硅(黑色、灰绿色)
2、导热率:10w/m.k       密度:1.89       热膨胀系数:0.000004
3、微孔陶瓷本身不蓄热,直接散热。不像铝等金属储热,形成热阶梯现象,影响散热。
4、陶瓷微孔结构,极大增加与空气的接触面积,加速散热。同比条件,散热比超铜、铝
5、微孔陶瓷绝缘、耐高温、抗氧化、耐酸碱、抗腐蚀
6、微孔陶瓷可耐大电流、可打高压、没有噪音,不会与MOS产生耦合寄生电容,陶瓷的爬电距离比金属体要求的距离要短,更有利于电路设计。
7、微孔陶瓷的散热多向性,更适合于多向性散热的IC的封装方式。
8、微孔陶瓷能有效地抗EMI、抗静电影响。
9、微孔陶瓷体积小、重量轻,不占用空间、节省用料,并节省运费。

您有IC、MOS、三极管等等热源需要散热吗,请多多使用碳化硅微孔洞化陶瓷散热片!

联系:QQ:1160868893         M/T:13906041618         徐先生

楼主:
不用变压器,就是下面这个图,假如我不需要变压。就去掉变压器,可不可能正常工作呢?

之前我的发帖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mp;page=1#pid980039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需要输出高频的电压,功率的要求相对可以弱化一些,降为3kW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去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