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放大电路信号过大产生的失真问题

楼主(2009-12-28):
在共射放大电路中,当信号过大会使输出波形失真,如
上面成“馒头”状,并且输出正负电压时间段不同,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A:
可能是你的静态工作点的设定有问题,也可能是你的电源电压低了

网友B:
出现截止失真了,应该是直流工作点太低了

网友C:
顶楼上的,应该是静态工作点设低了,负半周时进截止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