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调试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12-28):
芯片是ATMEGA16L的 在用AD的时候ADMUX |= 0x01;   //选择通道 ADCSRA |= (1<<6);   //启动AD 就是将ADCS置位开始启动转换 可是在调试的时候它却将第四为ADIF置位了 导致AD无法控制 请问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编译器的问题吗 ?

对于AD使能及分频前面的程序都初始化过 问题就是 为什么我对第6位置位 却是第四位置1了

网友A:
单步调试试试,应该是你的程序没写好,仔细检查一下把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谢谢

网友B:
AD范例?没找到,我也想找来着

网友C:
应该是程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