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1302备用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9-12-29):
(无正文)

网友A:
电源只有3V3,剩下的电压谁提供呢?

网友B:
只能充到3.3bv,电源电压都没5V,不可能充到5V。电容不是升压器,呵呵

楼主:
但是有人说里面有恒流源,可以冲到5.5V,搞不明白,不知哪位大虾能解答,谢谢

楼主:
有没有哪位高手回答一下啊:(

网友A:
这就是它号称的“恒流源”。
  BTW:就算是有恒流源,也是需要电源的。

    :dizzy: 俺怎么贴不了图了?????
:loveliness: ,贴上了。

楼主:
那他究竟能不能够充电到5.5V啊! 我现在做的电路系统式3.3V的,想用备用电源5.5V的,如果能冲到5V,对电路系统就有影响了。:(

网友C:
用充电电池就行为什么要用“超级电容”。

网友D:
恒流源的最高输出电压也取决于其供电电压,不是想多高就有多高的,你给法拉电容充电用的电源电压就是电容完成充电以后的最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