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仿真器U-EC5的使用

楼主(2009-12-29):
以前没有用过仿真器,现在有这个仿真器,单片机板也有,单片机是340,怎么利用这个仿真器和单片机板来学习。

楼主:
希望用过的进来聊聊,现在是不知道给如何下手

楼主:
没人鸟:(
平常你们是怎么玩这UEC5的:D

网友A:
有了仿真器,只要买个目标板就可以玩了,也可以自己做,但要不嫌麻烦才行。

网友B:
我用好久了,别学那玩意了,抗干扰差,容易损坏,价格还贵,我准备放弃了

楼主:
工具都有了,程序也写了点。在上面跑跑简单的程序也能跑得通,但是感觉没入门,不怎么会用。

楼主:
要查错用到仿真器感觉好像还是不错的。

网友C:
用ec5和340时间很长了,觉得还算比较好用。你有了目标板,在上边写程序,调试就行,ec5用着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D:
新华龙的单片机还是不要用了

网友:
那片子能反复烧写,下载一次就几秒的事情,其实你只要能控制任何一个管脚的状态就可以开始用它了
那片子我觉得还可以,几年下来没坏过一片,没出现过什么莫名的问题

网友D:
新华龙的单片机用在工业现场试试
呵呵 性能真是不敢恭维

网友E:
都跑程序了还关U-EC5什么事啊,看芯片资料呗,一点点弄,初始化有点麻烦!

网友:
不用在工业现场难道还民用不成,那片子估计民用的很少。或许我那环境不复杂吧,接触器,步进,变频器,静电消除器,伺服电机,电磁阀,都有几十公分的距离,没其他更多的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