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原理图设计的可行性!!

楼主(2009-12-29):
(无正文)

网友A:
两图有关系吗?
第一张图不清楚
第二张图中,
1.ULN2003可以不用,将R12,U13的内置接收管,U10的内置发光管串联起来,接到+12V与GND之间就可以。
2.若使用ULN2003的话,U9的1脚最好接个下拉电阻
3.若系统有隔离要求的话,GND也需要相互独立。

楼主:
第一幅图是PT100的采集电路,其中的外设接口处为PT100.
第二幅图是对加热电阻的控制电路

楼主:
若使用ULN2003的话,U9的1脚最好接个下拉电阻?为什么?请3楼的兄弟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忘了UNL2003已内置了下拉电阻,可以不用加了.
主要是为防止损坏三极管(B极电压不能高于器件的Vebo电压)

网友B:
2003里面的那两个电阻的作用是楼上说的那样么?忽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