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键盘,长时间不用就停止工作了,会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2009-12-29):
(无正文)

楼主:
sleep了?为什么唤不醒呢?

网友A:
怎么唤醒呢??都显示不出来

网友B:
无线的话按键应该可以唤醒,不行的话是不是你的电池没有电了

要是有线就没有必要睡眠啊

网友C:
有时候电池电量不足了,发射功率会受到影响。把接收器和键盘靠近点试试

网友D:
如果挂起了的话,要唤醒,要发送一个远程唤醒给电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