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IIC时钟救急

楼主(2009-12-29):
我用的STM8S207  IIC挂 M41T0M6时钟芯片,

在有干扰的情况下,IIC会读不了,,死掉了,却无法恢复,用的是STM8官方库

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高招可以解决.^^

急!!!!

网友A:
加入超时等待,超时后根据错误的状态作处理

楼主:
谢谢老兄,试试看, 可是我直接初始化I2C接口怎么不行呢

楼主:
问题还没有解决问题,,好像不行啊

楼主:
if(I2C_GetITStatus(I2C_ITPENDINGBIT_ACKNOWLEDGEFAILURE) == SET)  //应答错误
        {

                I2C_ClearITPendingBit(I2C_ITPENDINGBIT_ACKNOWLEDGEFAILURE);
                I2C_GenerateSTOP(ENABLE);
        }

        if(I2C_GetITStatus(I2C_ITPENDINGBIT_ARBITRATIONLOSS) == SET)  //仲裁失败
        I2C_ClearITPendingBit(I2C_ITPENDINGBIT_ARBITRATIONLOSS);

        if(I2C_GetITStatus(I2C_ITPENDINGBIT_BUSERROR) == SET)  //总线错误
        {
                I2C_ClearITPendingBit(I2C_ITPENDINGBIT_BUSERROR);
                I2C_GenerateSTOP(ENABLE);
        }

这样处理超时

楼主:
时至现在,问题只解决了一半,,有时候能成功恢复,有时候就死翘翘了

网友B:
有时好有时不好?奇怪了

网友C(2010-03-05):
我用IIC连接RSC5372时钟芯片工作很正常,也是库函数,应用层见附件

网友D(2017-05-08):
楼主  你还没有   M41T0M6 的驱动程序吗

网友D:
楼主  你还有   M41T0M6 的驱动程序吗 我调了好几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