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微弱恒流源电路设计方案,谢谢

楼主(2009-12-29):
我现在系统没有任何电源,通过光电二极管给后面电路供电。光电二极管最大只能1mA电流,我通过将多个二极管串联起来,达到4V电压,后面接电容(1F)充电,给后面电路供电,如何设计一个电路能保证电容充电达到4V之后再与后面电路电源连接,能通过MOS管实现吗?谢谢,我想用个P沟道,Vgs>4V,200mA的mos管,不知道有没有。平常我的板子只是省电模式,工作时候通过电容存储的能量工作,然后立即进入省电模式

网友A:
这个方案恐怕不行。
楼主要求的,是个开关,电容上电压低时关断,电容上电压达到4V之后导通给后级供电。这要求它的动作是开关式的,即具有施密特特性,而P沟MOS管并不具有这样的性质,电容上电压在后级开始工作而降低了一点时该管电阻增加而不能继续供电。
考虑用个触发器。
另外,后级供电要4V,前级电压需要比4V大些才行。

网友B:
MOS管的Vth大小不一致,而且电压在Vth附近时,导通的强度是不一样的。
而且即使Vth很一致,导通后电压会跌落,很快又关闭。
可以考虑用一个电压可调的低功耗的低压复位IC控制PMOS管的开关

楼主:
我想确实导通电压会跌落,又关闭。谢谢!可用触发器或电压复位IC不都需要电源?我根本没有,只有通过光电二极管提高的1mA,4V的一个恒流源。。难道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希望充电充到3.3V,然后给后面电路,假设后面电路200mA工作的时候,2.3V还能工作的话,1F电容。这样可以维持(3.3-2.3)/200=5S ,我工作时间毫秒级,然后进入省电模式,只消耗少于1mA模式,这样电压又可以充上,等待下次电路正常工作。

是不是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谢谢!!!!!

楼主:
低压差低功耗电源检测复位--HT7039,可用这个IC不一样吗?但电压跌落的时候,还不是很快关闭了?

网友C:
不能用光电管,应换用硅光电池给法拉电容充电,后面接一个低功耗比较器做电源开关驱动,比较器用光电池直接供电即可。

楼主:
我试过你说的方案,后面接了个N沟道的MOS管,可电压刚刚上升到3.4V,后面MOS管被控制打开,可很快降到3.2V ,根本没预计的10S时间,这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D:
改用光电池加法拉电容,微功耗比较器和微电流稳压管及高值电阻构成回差比较器,PMOS管作开关。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