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失调电压的OP07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误差?

楼主(2009-12-29):
大家好,这是一个AD转换电路的前端电路,外部的电压信号是0V~5V的,通过OP07构成的跟随器,经过电阻分压进入AD芯片。(AD芯片的参考电压是2.5V的,12位)

现在AD转换后的值误差比较大,而且不太稳定。输入电压为2.81V的时候,AD得出的值在2.99V~3.07V之间。输入为0.49V,AD得出的值在0.68V~0.76V之间。
偏差比较大,都接近0.3V了。

我测量了一下,在输入电压为2.81V的时候,OP07的输出电压为2.94V。在输入电压为0.49V的时候,OP07的输出电压为0.63V.(万用表输入电阻为1M,测量的值
得比较稳定)

AD转换的值不稳定,可以认为是电路布线不好,干扰导致的。

OP07是失调电压只有几十uV,做跟随器用,怎么会有0.1V之多的误差呢?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图中那三个地线符号(DCG)是同一点吗?

楼主:
三个地线符号不是一个点。网络名相同的是同一个点。
DCG(-12V)、DCG(+12V)、DCG(GND)是DC-DC模块输出。分别代表12V,+12V,GND。画图的时候没有注意,标示有点乱,不好意思。
OP07是正负12V供电,3脚下拉到GND是在没有接外部信号的时候,将3脚拉到地。

网友B:
2楼说的是你那2个电阻和运放是不是接的一个点,电阻接的是GND,运放接的是负电源吧
op_07是调整失调的,不过没有你说的那么大,问题还是2楼说的

楼主:
R82、R84接的是地,OP07接7脚接是正电源,4脚接的是负电源。
OP07是带失调调整的,我在电路上没有处理,调整引脚悬空。数据手册上说在25摄氏度的时候,它本身失调也就几十uV。不调整也没有关系吧。

网友C:
前后级必须共地,我想是你的对地没搞好引起的

网友D:
失调电压是相对固定的,同样的输入不会引起输出大范围的波动,
用示波器看看是不是运放自激振荡了?或地线没处理好?

楼主:
我测量的信号是直流电压,不是交流信号。OP07用的是正负电源,没有接地。 测量信号的地、AD芯片的地都是一个地"DCG(GND)"。
运放实际用经验的很少,都是书本上书本上学的。
是不是正负电源的值不相等,会导致输入的直流信号在输出端产生偏移?
地线没有处理好,能不能给点实际可操作的建议?
补充:正负电源的值不相等,从理论上计算,不会在输出端产生偏移。

网友E:
地线没处理好。

网友A:
8楼:
awey在7楼说的是运放自激振荡,这与你放大什么信号无关。
拿示波器接在运放输出端看看即可判断是否有自激振荡。
你的“地”即DCG(GND)到电源正负端是否接了旁路电容?如果没有,且运放到电源的线较长,有可能产生自激振荡。

网友F:
不是op07的问题,可能是ADC部分的问题.
你测量下OP07输入与输出的电压,别去看AD转换的结果

网友G:
运放输出串联22K分压电阻,还要这个运放干吗?
画蛇添足!
应该先分压再跟随输出。

网友H:
对,输出分压没必要,可能是怕运放输出负电压损坏AD吧?
你要把问题隔离开分析,看是运放问题还是AD问题。
前者可以测输入输出电压、波形。
后者检查输入电压、基准电压与AD结果。

楼主:
to gx_huang 信号的输入范围是0V~5V,而AD的范围是0V~2.5V,所以电压肯定要分。只是在运放前后的问题。
使用电压跟随器的目的大家都知道,是利用了运放输入高阻抗,尽量不要因为负载的原因给被测信号源造成影响。如果像你说的那样,先分压再跟随也行,只是输入阻抗会降低。当然在图中R84也降低了输入阻抗。(R84是在不接信号的时候,给跟随器一个0V输入)

刚刚把R83去掉,是的运放与ADC断开。测了了一下跟随器的输入输出值,结果还是不太好。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0.49         0.65
2.82         2.95
4.56         4.68

网友I:
跟随器前加个低通滤波看看

网友J:
上示波器,万用表顶多看看电源和查查线,哪里能看运放输出的
r84可能造成衰减,拆了r83,r84再看看

网友F:
在2脚和6脚直接加个电阻,别直接连.特别是贴片的OP07.
现在OP07的厂商太多,结构可能不太一样.
ADI的和TI的OP07C,2个价格差了3,4倍,PSRR更是差离谱

网友K:
我测量了一下,在输入电压为2.81V的时候,OP07的输出电压为2.94V。在输入电压为0.49V的时候,OP07的输出电压为0.63V.(万用表输入电阻为1M,测量的值得比较稳定)

这个不太可能。如果你能正确连接,不会有这样的事。否则,现在的问题不是失调不失调的问题,而它要不要遵守运放基本规则的问题----+端和-端要电压相等。

网友K:
AD转换的值不稳定,可以认为是电路布线不好,干扰导致的。
这可不一定。
因为造成ADC输入阻抗增大的R83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L:
可能是自激了。用示波器吧,我用LM324都没你这么大

楼主:
这里使用的是TI的OP07C,温度范围是“0℃~+70℃”。AD公司的OP07C工作温度范围要大些“-40℃~+85℃”。
好,听大家的意见,用示波器测量。

楼主:
大家好,刚刚那用示波器测量了一下。上面两张图分别是跟随器输入端和输出端的波形。(信号源是4V的直流信号)
后面两张是加了低通滤波器后,跟随器输入端和输出端的波形。(串一个47k的电阻,接着并0.1u的电容到地)

这块板卡以前单独测的时候,ADC出来的数据是比较准的。现在是插在机箱中使用的,(有几块板卡)ADC就变得不准了。

现在看来,不知从哪里串来了干扰信号,使得输入有波动,导致跟随器输出不准确。

网友M:
绝对地线没处理好。几个地点之间有点位差,楼主是不是将AD器件的数字地与运放的模拟地连在一起

楼主:
谢谢各位,特别是“天神下凡”。 在电路上ADC的地与运放的地是连接在一起的,我的ADC芯片用的是AD7888,它没有特别注明数字地,其两个地脚的名称都是“AGND”。

我现在的电路如下图所示,ADC的值稳定多了。用万用表测量电压跟随器的输入输出,基本相等。

网友N:
如果是直流信号,还是要滤波好。
至于分压,是在运放的前还是后,一般情况下,放在后面的为多。
信号输入端一般接个对地电阻,以减少输入阻抗,即减少耦合干扰的强度,又能在无输入时保持个特定状态。
运放后接分压电路可以对AD产生一定的保护作用,当然,也可以串联电阻方式来保护。
这类信号,无论如何都要设计滤波电路。一般情况下滤波电路在运放输出端加较为合理。

楼主:
"运放后接分压电路可以对AD产生一定的保护作用,当然,也可以串联电阻方式来保护。"
我在这里接两个电阻,是起到分压的作用。至于保护作用,不是很明白,能够指点一下?

还有,这里能不能不用电压跟随器电路,而使用差分放大电路,放大倍数为0.5。

网友O:
呵呵,做这种电压精度测量怎么能不加滤波电路那.不过建议你把电容并到20K或者47K电阻两端,不然特殊情况下会有意外哟

网友P:
有没有可能是正负12V的地没有和DCG(GND)连接造成的?否则误差不可能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