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贴 51单片机 编程器原理总结

楼主(2009-12-29):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各种各样关于S51和C51系列单片机的编程器或者是烧写器 对于这两种片子到底有几种下载程序的方法  他们的原理又是什么啊   哪位高手可以指教一下  在此谢过

网友A:
这个楼主应该去看原文器件手册,一般都会有时序资料,就算器件手册中没有,生产商也会在其它相关资料中提供。

楼主:
这和时序有多少关系呢  只是下载或者烧写程序的方法啊

网友B:
烧写的原理就是按照芯片要求的顺序加上时序、电压正确的信号,而只要按时序正确加上对应信号,就可以把数据“烧”进芯片了。
所以2楼才叫你去仔细看芯片的DataSheet。

如果不想了解细节,那就去买通用烧录器,现成的东西都只要插上芯片,点几下鼠标就好了

楼主:
学习啦 呵呵 本来只是想请高手总结一下各种下载方式的电路接法的  现在看来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啦   权当抛砖引玉: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