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水城关于STM32 IAP的问题

楼主(2009-12-29):
我将boot引脚调成RAM启动,在IAR debug状态下能正确跳入应用程序。

可是将boot改成flash启动后就不能启动,此时再下载程序进入debug状态发现程序最终跳转到了Hard Fault死循环,位置位于IAP代码段。。。。查看应用程序的flash起始地址,发现应用程序的中断向量表并未被能破坏。

这个问题弄的我很头大,麻烦香水城指点可能存在什么问题,我在跳转前将一般中断关闭,跳转失败,将内核中断屏蔽,跳转成功,但是程序不能执行。。。估计堆栈被破坏了

网友A:
用仿真器在flash中运行能跑起来不

楼主:
用仿真器在FLASH中不行。
自始至终所有程序都是在flash中跑的,我改的只是boot启动方式,也就是说只有boot改成RAM启动时,再用仿真器下载程序到FALSH才能运行正常,而如果boot启动方式是flash,用仿真器下载到flash中运行还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