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阶巴特沃斯高通滤波器参数问题

楼主(2009-12-29):
要求截止频率为100HZ,电压增益为5(v/v),参数该怎样确定?

网友A:
R1=R2=R,  1/(6.28RC) = 100hz
1+R4/R3 = 5
不过好像只有放大倍数小于3,电路才会稳定,所以楼主的要求好像实现不了。

网友B:
同向的有限增益电路的Av不能大于3的
用反向无限增益电路形式或再加一级放大

网友B:
2楼,巴特沃斯R1与R2应该是不相等的.有具体公式,不是随便取的.

网友A:
2楼,巴特沃斯R1与R2应该是不相等的.有具体公式,不是随便取的.
引用 网友B:

哪个公式告诉你的R1和R2应该不相等?据我所知,是R3和R4的比值是固定的。而楼主要求增益是5,当然也就改变了R3和R4的比值。

网友A:
而改变了R3和R4的比值,也就会改变频响曲线,就不能叫特沃斯滤波器了。
楼主的这个电路,只有在R1=R2=R, R4 = 0.58R3的时候符合特沃斯滤波器的特点,在截止频率ω=1/RC的时候增益下降3db,此时的通频带增益为1.58.

网友B:
设计巴特沃斯只要确定阶数n,截止频率Wc和增益,R1,R2,C1,C2都是由巴特沃斯特征表达式求出.
一般都假设R1=mR2,C1=nC2,求出m和n.如果m,n其中一个设定为1,另外一个一般不会为1.

网友C:
参考sallen-key形式的吧  再加一级增益为5的放大

网友A:
刚才仔细看了下书,发现我昨天的计算确实有误。R1=R2虽然可构成巴特沃斯滤波,却无法满足通带增益为5。计算了一下,得出的公式如下:设通带增益为k = 5,截止频率为ω= 6.28*100hz
       (2*R1+R2-k*R2) / (R1*R2*C*ω)= 1.414
       1 / (R1*R2*C^2*ω^2) = 1     (C^2表示C的平方)
R1,R2,C的值会有很多种组合,计算出的结果要代入第一个方程,确保其分母大于0。

网友D(2011-05-01):
9# desert_hawk 看的什么书啊?我最近也在学习这方面的东西。介绍几个可以学习的书本

网友E:
给出一组数据:

R1 = 33kΩ
R2 = 8.2kΩ
R3 = 30kΩ
R4 = 120kΩ
C1 = 0.1uF
C2 = 0.1uF

Cut-off frequency
    fc = 96.7511722096[Hz]

Quality factor
    Q = 0.495479638915

网友F:
R1 = 16.5kΩ
R2 = 4.99kΩ
R3 = 4.99kΩ
R4 = 20kΩ
C1 = 180nF
C2 = 180nF

fc = 97.44Hz
Q =0.698

这个参数是用 Filter Solutions 这个软件计算出来的。

网友G:
回复 楼主:
file:///C:/Program

网友G:
不好意思,刚学贴图。有点乱。用Filter Solution这个软件按你的要求设置好,然后点击Circuits 按键后,就会显示滤波器电路图.gif所示的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