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时打电话爆炸?具体原因?

楼主(2009-12-29):
网上常看到这方面的新闻,高手分析分析。是因为打电话时,电流不稳定,锂电池突然大电流充电导致的吗?

网友A:
主要是锂电池本身的品质和充电器的参数设计均不合适所致,具体来说,在充电态通话时如此时电池容量还很低,电池输出电压就可能会突然掉落,充电器的输出电流会相应突增,因调节时间等因素,有时甚至会发生自激振荡,而此时若锂电池的制造工艺或材料有缺陷,导致极板局部电流密度过大,于是产生气体,而极板处产生气体又会进一步加大极板电流的不均衡,局部电流密度因此继续增大,更多的气体因此产生,然后会发生什么就不用再说了吧。
应对该问题的方法是慎用山寨机、不用山寨电池和山寨充电器,充电时可安全的打电话则是手机应该做到的。

网友B:
嗯,如果充电时不能打电话的手机没必要买

如果2楼说的是对的,那么充电时还必须关机?因为电话响铃时电流最大,那岂不是一来电就爆了?

网友C:
慎用山寨机。

网友D:
换成锂聚合物电池,这个比较安全

楼主:
chunyang一如即往的深刻

网友E:
搞笑的吧

网友F:
海尔手机头两天爆了,领导让我分析原因。但我是搞电视的,我很无语。

网友G:
LS   就说电池问题!

网友H:
见过国产的充电器使用电源IC做充电IC的,而且还是直接就接到手机上,没有保护电路,看着害怕啊,有人让我设计一个,当场拒绝,做人还是要有点道德的

网友A:
楼上所说的这种廉价山寨货很多,为自己的人身和设备安全,一定不要使用这类产品,就算需要,哪怕自制或改造都成。

楼主:
最近老外都在狂封杀中国山寨了,原因是那些恐怖分子都用山寨的,没IMEI号,定位不到...往往一个号对应了几百部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