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值保持电路

楼主(2009-12-29):
峰值保持电路,后级接a/d采样,输入脉冲40ns,幅度30mv----3v,脉冲频率10khz,可以在一段时间给电容充电(如100ms),不需要单脉冲采样保持,不知此电路能否实现,第一次做峰值电路,请高手指教,谢谢!
若有好的电路可以提供给我,不胜感谢!

网友A:
R5应当放在C2的前面,

楼主:
ok,哪位高手分析一下电路能否正常工作,满足要求?

网友B:
不像是峰值保持电路,C2两端电压是随输入双向变化的。

网友C:
似乎少了个二极管

楼主:
漏画了二极管,实际用三极管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