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的效率测试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12-29):
大家好,我在测试DC/DC的效率时遇到一个问题。
测试时,我用3个万用表---2个FLUCK15B,1个FLUCK17B,1个15B测输入电流,1个15B测输出电流,17B用来测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
问题是:在输出端串了15B时,输入电流是1016mA,没串时是968mA。这是怎么回事呀,哪个值是真实的呀,这样两个结果的效率差很多呀。
谢谢先。

网友A:
两种情况下DC/DC的输入电压不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相同的,
不同之处是,一个输出端串电流表和一个输出端不串电流表。

另外一个不同是:串了电流表时,没用万用表量电压量输出电压
                      没串电流表时,我同时用万用表量输出电压
我也不确定有没有其他不同,我再看看,要不然浪费大家时间。

网友B:
串个精度高的取样电阻会更好些吧

网友C:
串表会引起输入电压和负载电阻的变化.因为表也是有内阻的!

楼主:
可能是接触的原因,表没有接触好内阻高了吧。
应该和负载串没串表没有关系
不好意思,自己没弄清楚就在这瞎问。
想请教下 4楼,能把你的方法说具体点吗?

网友D:
DC/DC效率可从数据资料中看出在不同负载和不同输出电压情况下是不一样的,串接万用表有时会有问题,因为万用表内部的结构不是单纯的阻性,另外,输入电流是动态的电流.

网友E:
你测试DC/DC的方法是否恰当?
  是否引进其他干扰?
  你再仔细看看 测量DC/DC的正确方法

网友F:
用万用表测是不正确的,还是买个负载仪跟功率计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我觉得是我在拿掉负载端的万用表时,让输入的接线变松了,这样输入的内阻增加,造成真正输入IC电压降低了点。
也谢谢9楼,负载仪我公司是有的,你说的功率计贵不贵呀,贵了我们老板不一定会同意买的。
谢谢大家。

网友F:
普通的国产功率计并不贵,进口的就贵。国产跟进口的差别都是在精确度,特别是在测试空载功耗精确到零点几w的时候。

楼主:
普通的国产功率计并不贵,进口的就贵。国产跟进口的差别都是在精确度,特别是在测试空载功耗精确到零点几w的时候。
引用 网友F:

你好,谢谢你!
但我们也比较关系轻载的效率,输出电流从0.1毫安到1毫安的功率,但DC/DC的输出电压一般都是在3.3V或者更低。所以我们也经常测试毫瓦级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