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镍氢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09-12-29):
最近在做一款镍氢充电器软件,如何判断镍氢电池充饱还不太清楚,在网上找了些资料看了,我现在打算这样做,当镍氢电池充到大于1.4V的时候(开路电压),就判断是否有负压差5-10MV出现,如果有就判断为充饱。当镍氢电池充到1.5V时,不管有没有负压差也认为其充饱。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什么问题。请懂行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A:
镍氢电池的充电终止电压是1.6V左右,负压增量判断法主要用于镍镉电池,镍氢电池常使用终止电压法或零电压增量法,后者通常设一个微量负门限(比楼主所及5-10mV要小),因为绝对的零增量是很难精确检测的(热噪声因素),电压增量一旦进入零区并发生负穿越即可认为已经充满然后转入涓流态即可。

网友B:
镍氢电池充电终止电压没有一个定值,和环境温度和电池的新旧有关,用终止电压判饱不合理。
常用电压负斜率判饱,但一旦错过那个点(比如AD受干扰),可能就永远不会停止充电了,软件上要做好处理。
如果加上定时和温度检测,就更加保险。

网友A:
完善的充电方法是建立在多种手段基础上的并要加多重保护措施,电压、电流、温度、时间等都是要考虑的因素。

楼主:
谢谢两位的解答!

电压增量一旦进入零区并发生负穿越即可认为已经充满然后转入涓流态即可。

chunyang,你好!判断电压增量进入零区并发生负穿越,我会两次采样电池电压,如果两次结果相等或有负穿越时即判断充饱,那么两次AD采样的间隔时间设为多少比较合适?连续判断多少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