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通讯

楼主(2009-12-29):
我用VET6的SPI1操作一个加速度芯片,读字节总是0x00,但用同样的代码操作SPI2,FLASH IC确可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问大家是怎么用SPI1的啊?
SPI的设置我反复修改,结果还是不行。但是在优易特的STM32开发板上操作FLASH确可以。
具体代码如下:
void SPI_LIS33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SPI_I2S_DeInit(SPI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2);
   SPI_LIS33_CS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 ENABLE);
}
void SPI_LIS33_PageWrite(u8* pBuffer, u8 WriteAddr, u8 NumByteToWrite)
{
   SPI_LIS33_CS_LOW();
   SPI_LIS33_SendByte((WriteAddr & 0x7f) | 0x40);
   while(NumByteToWrite--)
   {
     SPI_LIS33_SendByte(*pBuffer);
     pBuffer++;
   }
   SPI_LIS33_CS_HIGH();
}
void SPI_LIS33_BufferRead(u8* pBuffer, u8 ReadAddr, u8 NumByteToRead)
{
   SPI_LIS33_CS_LOW();
   SPI_LIS33_SendByte(ReadAddr | 0xC0);  //Read & Address increase
   while (NumByteToRead--) /* while there is data to be read */
   {
     *pBuffer = SPI_LIS33_SendByte(Dummy_Byte);
     pBuffer++;
   }
   SPI_LIS33_CS_HIGH();
}
void SPI_LIS33_StartReadSequence(u8 ReadAddr)
{
   SPI_LIS33_SendByte(ReadAddr | 0xc0);  //Read & Address increase
}
u8 SPI_LIS33_ReadByte(void)
{
   return (SPI_LIS33_SendByte(Dummy_Byte));
}
u8 SPI_LIS33_SendByte(u8 byte)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1, byte);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楼主:
大家出来帮帮忙啊。

网友A:
请查看一下加速度芯片的支持的SPI速度最大为多少?在系统频率相同的情况下,
SPI1 的速度是SPI2的两倍。

楼主:
我用的加速度芯片是lis33de,请问有谁有用过吗?

楼主:
最大10Mhz,请问ST_ARM,这段代码对应这个频率是否不行?

楼主:
我现在STM32使用8M外部晶振,6倍频,设置的预分频比率因子是4,已超过10M,但我将预分频比率因子改为8后,还是同样的问题。

楼主:
新手上路,还请各位兄弟姐妹多关照。

网友A:
你使用示波器看看,你的初始化lis33de是否正确。

楼主:
请教ST_ARM大哥,如何确认lis33de初始化成功?
我用示波器量过了,MISO信号没有信号。也有可能是我的示波器太差,量不出来。

网友B:
问题暂时找不出来,应该不是示波器的问题,还是没波形

网友C:
MISO信号没有波形,说明你的设备没有正确地收到来自STM32的命令。

用示波器看看STM32输出的波形对不对。

网友D:
版主说得很对,应该是没有接收到来自STM32的命令

网友E:
是的,一级一级打,看到哪波形就没了

楼主:
好的,我再试试。有时候我估计是硬件电路没做好。

网友F(2011-02-15):
一年多过去了,请问楼主后续结果是怎样的呢? 最近也在搞这个,给点经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