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能烧入,无法工作

楼主(2009-12-29):
在下大三菜鸟
最近在玩一块LPC938的单片机
一直采用一款叫MINIPRO的下载器烧录

最近不知何原因出现单片机能够正常下载却无法工作的情况
具体表现为 所有管脚都为低 无论什么程序。
即使在程序中拉高所有管脚都无反应

我的PCB板上有三块单片机共电源和共地的
之前一直在用第一块,出现问题后,发现二三两块也是同样的问题

我已经检查的下载的配置
WDT禁止 内部复位 WDS禁止 掉电检测禁止
这些都是按照教程来的,之前也是一直这样设置都可以正常工作

这块单片机是使用内部晶振  振动器选择为 内部RC振荡 也没有问题。

在21IC论坛潜水多时
牛人巨多, 恳请各位帮忙解答....

网友A:
估计仍然是烧录操作的问题,楼主使用内部RC振荡器,那么烧录时必需正确配置,可用万用表或示波器监看本振输出脚的电压或波形来判断。

网友B:
引导向量前的勾子没去掉吧 估计是进入ISP状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果然是这个原因....
我记得以前我也去掉了呀...
真是奇了怪了... 最近我这妖气很重....

多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