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台半桥并联能行吗

楼主(2009-12-29):
请问各位三台半桥电源(使用TL494),在494的1脚各串一电阻后,再接同一电位器到地,能否实现三台并联且可调输出,并能安全工作?

网友A:
应该不行

网友B:
显然不行。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可以,你用三个电源并联是为了增大功率吗?加个均流吧。

楼主(2010-06-23):
请教用TL494做的半桥电源,如何加均流,是把三台电源的什么端接在一起。谢谢。

网友D:
架一座桥,钢梁不够长,用木梁驳接长。这样的桥你敢走吗?单独用18650做一组3S飞450是可以飞的。我手上有一组这样的电池组做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