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恒流源的问题

楼主(2009-12-29):
如下图是两个恒流源的电路,精度应该怎么保证呢,或者说怎么计算呢?
第一个的话,由于三极管的Vbe和Ib是变化的,所以应该精度低
第二个的话,i=VIN/Ro,这个应该怎么保证呢?前面看到很多微弱电流的探测的帖子,一直很纳闷,那么小的恒流源是怎么输出出来的,第二个图的话最小能到多少啊?应该怎么分析呢?谢谢啦!

网友A:
第一个电路精度比较低,楼主分析正确。但应该加一句:单管工作,反馈量比较小。
第二个电路最小能到多少,取决于电阻的精度和运放参数,包括失调电压,失调电压温度系数等等。

网友B:
我刚刚也发了个横流源的电路
跟你第二个差不多!!

网友B:
同相和反相端的反馈点(R0两端)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B:
第一个三极管的恒流源,只要Vin不变,Ib和Vbe还是不会变的吧

网友:
第二个可以达到UA级精度。使用的是OP07
我用过。
如果加一个三极管进行放大,也可以做很大的电流。

网友C:
第二个图不是很会分析。上面的运放假设是U1A,下面的是U1B,当VIN变大,U1A的IN+变大,U1B的输出变大,U1B的IN-变大,IN+也变大,之后U1A的输出不变的时候,I变小,是这样吗?感觉电流方向是不是和标注的相反呢?

网友D:
流过R5的电流=流过R6的电流
(UIN-U1A11)/R5=(U1A11-U1B13)/R6,R5=R6 ,U1A11=U1A13/2,U1B11=U1B13  所以 UIN=UIA13-UIB11,流过R0的电流就等于i0,i0=UIN/R0。 这4个电阻应该要比较匹配吧

网友C:
谢谢楼上,不过就是有这样的等式,恒流怎么看出来的呢?
VIN变大,电流也变大啊,如果温度变化,电阻值大变小,电流也变化啊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所谓的恒流源是不管负载怎么变,我电路输出的电流就是不变,针对这个就是说只要Vin和R0不变,无论输出端接什么,电流I都坚决不变

电子菜鸟园
www.dzcny.cn
电子工程师起飞的摇篮
欢迎你的**
现在加入有惊喜啊!

网友C:
谢谢14楼,我以为R0是负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电阻的精度是1%的话,输入电压为1V,除去失调电压不说的话,是不是只能保证恒流源是10mA左右的呢?

楼主:
我突然明白了,不是受电阻限制那么简单的

网友F:
将R6直接接地不可以吗?为什么还要接一个运放呢?

网友B:
和楼上一样不解
为什么要加个射随在后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