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er22A电源启动问题

楼主(2009-12-29):
在调试VIPER22A做的一款电源(输出12V,0.7A)时,当电源插头连续插拔时,电源输出电压有时不正常(在跳动9.8~10.3V),过一会而又正常。加大VDD滤波电容到47UF/50V后没试出有这现象,但是启动太慢了。VDD滤波电容为4.7UF/50V时就更不行,把VDD滤波电容调到22UF/50V时,有时还会这样,我又把次级连接光耦PC817的电阻减小到330,有很好的效果,但偶而还会。是继续减小电阻还是加大VDD滤波电容/或是别的办法?
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可能说VDD滤波电容不能为4.7UF吧

网友A:
把图贴出来吧,否则没办法说。

楼主:
附件为电路

网友A:
电路直接贴出来。

网友B:
你还是认真看看VIPer22A的规格书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贴上你的变压器参数并修改一下你的吸收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