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生产后单片机的启动问题

楼主(2009-12-29):
请教个单片机的启动问题
使用单片机是zlg的lpc922,使用外部12M晶振,遇到问题是有10%左右的单片机在多次上电断电的测试中,单片机会偶尔不能正常工作,重新再上电就可以正常工作,而且如果上电没正常工作的话用很快的动作断电再上电还是无法启动,需要等上几秒再上电才会正常工作。曾经因为晶振电容选的太小而使该问题出现概率很高,现在电容为30p,但还是不能完全避免。供电是用变压器,线性稳压源输出的。考虑到可能上电时间缓慢,在复位端加上上拉电阻对地接电容还是不行,考虑到之前短时间断电上电故障依旧,疑似放电不完全,在单片机电源端并上电阻提供放电回路还是无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希望能给些建议,谢谢!

网友:
在复位电路上下功夫

网友A:
这是复位电路设计不合理或太简单所致,要求可靠复位必需选择合适的电压监控电路,且电压一旦越限必需输出足够长时间的复位信号,这样就可以可靠的应对电源波动了。外置复位IC是最简单的解决之道。

楼主:
多谢两位  但之前我也看过复位电路的一些资料 有复位ic当然更好 但那时研发也没发现这个现象 现在在电路板什么的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有什么好办法吗 如果是复位电路的原因的话 我加大上拉电阻阻值和电容值应该是可以延长电容的充电时间,使单片机在电压稳定后再进行复位的 但我加大电阻电容好像没什么效果

网友B:
1、首先判断是否晶体没有起振,如果是,则晶体并联1M电阻。
2、判断电源脚在上电前是否有残余电压,如果有,对地并联放电电阻,或者换成输出带放电的LDO。
3、922复位脚在上电时不能一直保持低电平,需要一个最短的高电平时间,否则922一直处于复位状态。
以上都是922系列的BUG。

网友A:
RC复位电路不能完全解决短时电压波动的可靠复位,而且楼主简单增加电容电阻的值也不是正确的思维方向,要RC复位电路灵敏,RC时间常数就要小,但RC时间常数越小复位脉宽就越窄,窄到一定程度甚至无法复位,这是必然的矛盾,否则也就不存在什么复位专用IC了。
改进方法:适当减小电容或电阻,同时在电阻上对电源反向并联一个肖特基二极管以加速电容中电荷的泄放。

楼主:
多谢5楼的建议
5楼所说的1和2点我都有试过 但还是不能杜绝这种情况 您说的第三点我以前没注意 受教了
同时也多谢chunyang大哥,我会再仔细考虑您所说的
等我明天去公司这么照两位说的处理下后再给大家个答复

网友C:
难道LPC没有低电压检测吗?
不太可能的把。。。

网友D:
看到许多高手。。。厉害

网友E:
我的好象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我的情况更严重,多次断电后可能出现不工作了的情况,需要重新下载程序进去.

网友F:
好像很精彩啊!

网友G:
分两种情况:
1,如果单片机一直处于复位状态,只能改进复位电路;
2,如果不是处于复位状态,那么肯定是复位不良引起的(程序没有从复位处开始执行,而是直接跑到其他地方),可以考虑在程序中增加复位不良检测,发现程序没有从复位处开始执行,就打开看门狗,然后死循环,等待系统复位。

网友H:
我的经历,5楼第3点可能正解:
1、快速通断电源时,复位电容上的残余电压没有放掉。所以不能产生正确的复位脉冲条件。——解决方法:标准简易复位电路是带有快速放电二极管的。
2、慢速通断电源时,由于供电电源输出端的大电容充电太慢,不符合复位电压快速高电平的条件,所以不能正常复位。
验证:把通断开关装在电源输出端,保证复位供电电平始终保持高电平。验证后,换用开关电源供电。

有一种开关是分2级先后接通的,就是因为有些单片机复位电路存在这类问题。

网友I:
同意3楼和5楼的观点

网友J:
呵这问题我也碰到过,不仅是单片机,有些芯片也会这样,之前用的编解码器CMX865A,在快速断电再上电时也是没有工作。后来发现该芯片外部电源放电到1V以下时,再上电才可以保证其复位正常。这快芯片根本就没有复位脚引出,所以也不可能从复位方面去解决。后来就是通过放电去解决的。不知道你的开关是软开关还是硬开关如果是硬开关的话而且是双掷的话,另一路拿来放电用。用功率大点的电阻放电。开关时间再快,也在100ms以上。所以自己算下,只要在100ms内把电容的残电放电就可以了。如果是软开关的话还是往复位方面想想办法吧

楼主:
多谢各位关注 因为老板急着出货 所以今天一直忙着修理(通过更换晶振边上的电容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都没有机会调试,但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如果上电断电时间间隔2秒以上这时如果出现不工作的的情况用手触碰晶振都可以使其正常工作,考虑可能晶振驱动力原因,更换了5个产品的晶振,只有1个产品没有再出现该现象,看来还需努力寻找原因 等空点的时候再改进下复位电路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