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信号,奇怪

楼主(2009-12-29):
驱动器型号 CW250  8细分,40V电源,单片机控制,用的梯形加速度减速控制,实际上不是梯形,应该是这样,如下图,因为我加速和减速就是将定时器初值减1或加1。

当STEP信号为20KHz的时候转速度为750转/分,我现在要求能达到这个速度。

我往上调,直到调到15KHz的时候,速度就上不去了,

但一次偶然,我输出的STEP信号有20K(如上图STEP3),电机也能跑起来,转速度为750转每分,

SETP2也是20K,但电机跑不起来。

网上有资料说“对于驱动器的正确运行来说,有效电平信号占空比应在50 %以下,为了确保脉冲信号的可靠响应,脉冲低电平的持续时间不应少于5µs ”我的有效电平为高电平,底电平持续的时间也大于5us,

俺就想不明白,为什么STEP3就可以让电机转起来,而且转得那么平稳

楼主:
后来我试了一个A3986的自制驱动器,

当STEP2(如上图)达到一定的频率时,电机就转不动了,

但如果将它改成STEP3,同样的频率,电机却可以运行。

楼主:
自已顶一下

网友:
脉冲有效宽度适当加快点应该就可以了,STEP3两个脉冲连起来了所以能打通驱动器光耦,其实你的速度不真实

楼主:
有效宽度至少有十微秒,绝对足够宽,而且速度真实,转速快两倍是很明显的,更何况我是用转速仪测量的。

网友:
不知道你是用的什么单片机,普通51是发不出这频率的脉冲的

网友A:
lz  我想看你的程序...

楼主:
void Timer4Interrupt(void)
{
             //如果X要移动 ----------
        if((xMoveCount!=0)&&(yMoveCount==0)&&(zMoveCount==0))
        {
                XSetClk();
                                Delay_10us();
                                XClrClk();
                                Delay_10us();
                               XSetClk();
                                Delay_10us();
                                XClrClk();

                xMoveCount--;
                SD_TXJSKZ(MoveData.n,MoveData.s); //加减速控制
        }
}

网友:
哎,这程序能做好加减速都神奇了,Delay简直就是浪费生命啊

楼主:
Delay只是形像的描述,便于理解

如果我把我工程里的代码贴出来,大家可能看半天,这样就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我突出的不是怎么加减速,这个楼上的不要担心

我只关心为什么STEP3能跑起来

楼上的即然不知道就不要发表与题目无关的话题。

话有些直,不要介意

网友:
呵呵,我多嘴了,那你等专家来解释嘛

网友B(2010-01-28):
8细分正常是跑不了20k的
频率范围超不过15k

网友B:
甚至说正常工作的频率范围也就10k左右

网友C:
你的STEP3  脉冲频率是不恒定的,而STEP2的脉冲频率是恒定,  也就是说你STEP3控制的电机 速度在加速过后,  电机的速度仍然不是匀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