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谐波

楼主(2009-12-29):
什么样的信号能产生2次,3次等谐波?谐波与基波的波形有什么关系?

网友A:
楼主表达错误
信号含有谐波 不是产生谐波
谐波与基波没必然联系

网友B:
只要电路含非线性,就一定会产生谐波。但不一定产生所有次数的谐波,可能缺少某次谐波,例如没有偶次谐波。
要产生二次和三次谐波,最简单的方法可能是用个整流电路,桥式整流其负载上二次谐波很强,半波整流则三次谐波很强。

网友C:
3楼的学习中

楼主:
通常的正弦波发生器产生的波形中有谐波吗?
一般的VCO(压控震荡器)产生的波形中有谐波吗?

网友D:
整次谐波源于“周期性”信号,这是一种处于“稳态”的信号。

由傅立叶分析可得,周期性信号的傅立叶变换是一系列按某一“基数”的整数倍分布在频域上的冲击函数。由此可知,周期性信号可以表示成某一基频加上其整数倍频的一系列单谐信号之和(反变换)——即傅立叶级数。原则上,凡是非纯单谐波的周期性信号按傅立叶级数展开都会有高次谐波存在。任何振荡器由于其最终增益限制是由器件的非线性性实现的,所以其产生的波形不可能是纯单谐波,故必然存在谐波,只是其幅度比较小而已。

网友E:
没有刻意去产生谐波,只有刻意消除谐波。

楼主:
选择好的功放是不是可以消除谐波?放大器本身是不是就可以滤波呀?

网友D:
选择好的功放是不是可以消除谐波?放大器本身是不是就可以滤波呀?
引用 楼主:

通常消除谐波的方法是采用谐振放大,即在放大器的输出加入一个谐振网络用以选择某一特定的频率。

网友B:
8楼:
  1. 选择好的功放是不是可以消除谐波?放大器本身是不是就可以滤波呀?
如果你说的功放指的是宽带放大器,例如所谓高保真放大器,那么越是好功放,越不能消除谐波,越没有滤波的作用。

楼主:
"通常消除谐波的方法是采用谐振放大,即在放大器的输出加入一个谐振网络用以选择某一特定的频率。"
要输出的是一个频率范围,可以使用谐振网络吗?

网友B:
13楼:
谐振网络允许通过的也不是一个频率,而是比较窄的一个频带。
你要输出一个频率范围,是否应该用谐振网络(谐振回路),要看你要求多宽的频带,可能需要使用比较复杂的网络,也可能用谐振网络不合适,改用其它方法。

楼主:
800-900M
1900-2100M
这个范围使用谐振网络可能不太合适吗?

网友D:
800-900M
1900-2100M
这个范围使用谐振网络可能不太合适吗?
引用 楼主:

频率再高都可以使用“谐振网络”,只是可能其中的“器件”长的比较特殊而已。

楼主:
不是高,是宽

网友D:
宽也行,不只是单谐振网络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