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C里如何获取CPU温度?

楼主(2009-12-29):
想弄个简单的VC对话框获取CPU的温度,由于自学VC不久,好多时候都只能参考现成的代码改动,但涉及计算机的东西(注册表、BIOS等等)一多之后我拿来也不会用了,下午在CSDN上逛了好久没有找到我能够理解的可行的办法,CSDN上有一种方法是用WINIO库读CPU保存温度的寄存器,我没能实现;还有一种说读注册表中的信息;也有说读BIOS里面的数据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下手,故来此求助大家,先行谢过!

网友A(2010-01-29):
读南桥相关寄存器就可以了,简单的说就是读几个地址的数据

linux 下有开源代码

网友A:
不是南桥,应该叫io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