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源电路中的这几个电容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9-12-29):
这是个铂电阻测温系统的恒流源和检测部分
书上看到的:)

这几个电容有什么作用,C1电源滤波,C2和C3呢?

电路是看明白了,想自己实际做一个,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
谢谢各位了!!!!!
模电太差劲了,想努力提高:lol

楼主:
恒流源,标题都搞错了:L

网友A:
把图直接贴出来吧。

楼主:
贴不上来,我的只能发PDF格式的,不知道为什么
我再试试其他办法

楼主:
为什么高级回复里的添加附件,只认PDF格式,其他都弹出“无效图片格式”
郁闷!!!!!!

网友B:
R14画错了吧,C2、C3应该是滤除高频干扰的,自己搭的差动放大器CMR可能不够啊,推荐用AD620

网友C:
打开PDF文档的,可以截屏或者QQ截屏,保存成图文件。在添加附件里添图

网友D:
C2是交流旁路电容,使U1A交流差分输入电位尽量平衡以降低共模干扰。C3是交流反馈电容,使U1A呈低通特性,即构成一阶有源低通滤波器。

网友E:
U1C,看不懂它有什么用

网友D:
提供稳定的偏置。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图画错了,不好意思,U1C输出应该接pt100那条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在别的论坛都可以发,jpg,pgf等格式的图片,在21IC上就是不行。
应该是我系统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

C2交流旁路电容,是通过100欧姆电阻到地的吧?
如果我改成U1A的正反相输入端各自单独接个100uF电容到地,效果一样吗?

U1A的反馈环节是个RC并联电路,当频率 f < f0(转折频率) 时,负反馈小,放大倍数也大,呈低通特性
当 f > f0 时,负反馈大,放大倍数小。

这样理解U1A的反馈环节对吗?

网友D:
你最好先确认一下电路。

网友F:
为何采用差分放大电路做跟随器?有何特别的目的?
   C1储能电容
   C2差分滤波
   C3低通滤波

网友G:
这个电路是什么意思啊?我咋看不明白呢?

网友G:
哦,明白了,难道那个pt100输出的是交流信号?那为什么不用电容耦合到那个点呢?如果是这样直接接的话,铂电阻的正端连接处的电压应该是怎么计算的呢?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