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饱和导通

楼主(2009-12-29):
下面这张图是小弟设计的,目的是当3.3V电压稳定了,才输出5V电压给芯片供电,但是三极管Q1不能饱和导通,请问各位有什么良策,帮忙看下。

网友A:
饱和或未饱和,与负载电流有关。
楼主负载需要多大电流?

就此图来看,要供更大电流,需要减小R5。

网友B:
可减少电阻,增大基极电流,使直流工作点处于合适的位置

网友C:
建议用MOS管。

楼主:
今天搭了下电路,方案可行,只是老大说Q1容易被烧。

网友D:
建议R1电阻并联一个电容,延迟Q2导通时间。

网友E:
从饱和定义说,改变基极电流大小。楼主意思是Q1饱和状态工作。

网友F:
Q1容易被烧毁?你输出功率多大啊???

网友G:
饱和状态三极管的消耗功率比较小,2N3906的平均电流可达500mA左右吧,再大了就有危险。

网友H(2010-06-02):
R5应该减小,一是加大Ib使达到饱和电流,二是,形成导通所需要的压降

网友I:
减小R5。
如果芯片有复位脚的话,要达到目的,建议该电路放置于芯片复位端来用较好。

网友J:
为什么没人说到增大R3以及改变R3的位置,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网友J:
用最大饱和电流除以放大倍数来确定基极电阻,R3直接Q2的集电极上,用以提供Q2的漏电流,以免使Q1误导通!
你的电路设计也不能使Q2果断通断!可以在Q2基极串联稳压二极管的情况下来改变偏置电阻,以使Q2通断陡峭

网友K(2010-07-16):
问题出在R1和R2上,Q2的基极电压使Q2一直处于截至状态,Q1的基极就没有电流,当然Q1不会饱和导通。适当增加R2的阻值就可以了,比如增加到2.2k或2.4k,在R2上并联一个电容,对于达到3.3V稳定后才输出5V的目的有帮助。R5再减小一些吧,可以提高电路的负载能力。

网友L:
Q1容易被烧毁?你输出功率多大啊???
引用 网友F:

RET:为啥?

网友I:
减小R5;3906换成8550。
按你说的功能,建议该电路放置于芯片复位端较好

网友M(2010-09-19):
应该把R3移动Q2的集电极,否则Q2导通后,Q1的基极电位被R3、R5钳位在2.5V左右,Q1 才不能可靠导通

网友:
为什么 减小 R5 能提高带负载能力呢 ?  谁解释一些呢

网友N:
R1上并一个电容保持三极管导通的时间,R5减小至100欧或者220欧,你看看,前级没什么负载,烧是不大可能的!

网友O(2011-10-06):
学习了 ,各位大大

网友P:
真的是受教了!

网友Q:
R5 不要了 R3增大一点不是可以很容易地保证饱和了么 呵呵

网友R(2011-11-19):
18楼说得没错,问题就是你的R1太小,使得Q2基极电压不够大,,增大R1,提高基极电压,就可以是Q2工作在饱和状态

网友S:
拿掉R5就好了。其它都OK。

网友T:
减小R5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U:
是不是改变R3和R5其中一个得阻值就行了?依据的又是什么呢?

网友V:
即使三极管Q1饱和导通(0.4V)到芯片的电压也低了(接近-10%)。

网友W(2012-04-21):
2# maychang 有人说是否饱和与基极电流有关,您却说与负载电流有关。怎么理解比较好?

网友W:
LZ,你是怎么设想的?

网友X:
应该把R3移动Q2的集电极,否则Q2导通后,Q1的基极电位被R3、R5钳位在2.5V左右,Q1 才不能可靠导通
引用 网友M:

这个怎么可能被钳位在2.5V呢。导通的时候R3被钳位在0.7V,Q1的基极电流Ib=(5V - Vbe1 - Vce2)/R5。计算出来基极电流太小。因此不能进入饱和状态。

网友Y:
Q1  用  IRF9024

网友Z:
三人行必有我师.温固而知新.学习学习...:lol

网友AA:
我个人觉得减少R3电阻,增大偏置电流,使Q1饱和导通;还有是可以按照一些楼主可以在R1加一个电容C

网友AA:
现在我想问问这个电路Q1能不能饱和输出啊,判断的依据又是什么啊?

网友AA:
回复 网友X:

你好,怎么判断Q1没进入饱和状态,能说明一下吗?

网友AB(2012-06-08):
问题明明出在Q2身上,怎么都说到Q1身上去了,不理解(Q2基极电压小于0.7V,Q2处于截止状态)

网友AC(2012-07-27):
回复 网友C:
求帮忙分析一下,为什么输出会是5伏呢?

网友AD:
可以适当减小R2试试。

网友AE:
Q2换成电压侦测IC,如BL8506,还有合泰的HT75什么忘了。

网友AF:
同意18楼,你的前级NPN分压后,VB的电压太低了,都不到0.7V,我在想你的前级三极管到底工作在啥状态?
减小一下R5,至少可以让Q1的VB小一些,但是我在想你的VOUT是输入出端,理论上要供电出去的,所以你Q1的集电极应该是没有电压的?管子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AG:
希望某个大神有空出来总结一下 让我们好好学习一下  。

网友AH(2012-09-07):
应当减小R2使得Q2的Ic(max)增大、使Q2饱和,减小R5可以提高Q1的Ic(max),增大带负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