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mc模式有和区别?

楼主(2009-12-29):
(无正文)

网友A:
具体区别我也说不上来,就知道我一直是拉低用的,没问题。

楼主:
我的理解是,mp是仿真的时候用,mc是做成产品运行的时候用,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理解的吧,我也没有仔细的去了解过

网友B:
烧写就接地,仿真就断开

网友:
置低电平就是打到MC模式
就是微控制器的模式,一般来说烧写就是这个模式

网友C:
当处在mc模式下,中断向量表处在片内,地址为FF80,在mp模式中断向量表在片外,地址也是FF80。仿真的时候,我们要随时修改数据,所以选择片外的中断向量,则mp模式。在烧写的时候,我们要让它自启动,所以要要在片内的FF80的地址上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问题很好笑吗?!

楼主:
谢谢7楼和8楼的两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