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程序

楼主(2009-12-29):
我现在想做一个控制继电器的程序: 就是当我一个按键按下去,松手后延时2S 再继电器吸合,按另外一个键也同样。请问怎么设计。

网友A:
一般用定时器做延时,如果没有定时器资源还可以用纯软件延时。

楼主:
while(1)
{
     if(key==0)
     {
          delay(20000);
          ......
}
delay是延时2秒  但事实上不行·· 用定时器做 :我是用while(!key) 松手检测,然后打开定时器。但是也不行。

网友B:
咋不行了?

网友A:
定时器要配置的,具体看MCU手册或教材。

网友C:
要准确延时用定时器,不准确用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