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一上电能就能进入低功耗模式吗?

楼主(2009-12-29):
我想问一下,STM32一上电能就能进入低功耗模式吗?假设我只有1mA,3.3V的电源,是否STM32根本就没办法启动

网友A:
弄个大电容呀

网友A:
以前用过2.2F/5V法拉电容,冲满电用来430+RF都可以跑一两天!

网友B:
STM32必须在程序运行起来以后,通过程序配置进入低功耗模式。

好像市场上还没有上电时即处于低功耗模式的MCU,楼主能举个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