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12V伺服电机

楼主(2009-12-29):
请问对此电机的电枢线圈温度有没相关标准的?或者这个温度要是没达到一定的值会不会对电机性能有影响?

网友A:
除非极低的温度(能让电机的润滑油冻住),电机一般是怕热不怕冷。

楼主:
那热的温度 有没限制的呢?

网友B:
最高可工作温度跟电机材料相关,首先看电机材料是否会热损,即使能抗得住到一定温度磁性材料也会退磁,这方面完全由制造等级决定,看电机的型号规格铭牌,再查厂家给出的参数表,普通级别一般不得超过95度,而有的则可以在200度以上工作。脱离具体产品谈温度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