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只有6分了 请教 我声卡 坏了 不知道用USB 耳麦 能不能用

楼主(2009-12-29):
偶只有6分了 请教 我声卡 坏了 不知道用USB 耳麦 能不能用
偶只有6分了 请教 我声卡 坏了 不知道用USB 耳麦 能不能用

楼主:
主要是 需要 话筒 的功能

网友A:
可以  一般USB耳麦用的是USB AUDIO类
使用USB的端口和资源  跟声卡不冲突

楼主:
http://tech.163.com/digi/09/0723/09/5ET8FKFQ001618J7.html

自带USB声卡 奥尼USB-508MV耳麦评测
2009-07-23 09:37:37 来源: 中关村在线(北京) 跟贴 0 条 手机看新闻 奥尼推出USB耳麦产品

熟悉IT产品的用户一定知道,奥尼在摄像头产品方面还是非常有实力的,旗下的多个品牌都有很明确的市场定位,产品也打出不同的风格,非常出色。不仅如此,奥尼旗下的“新酷”在耳机产品方面也有很强的实力。近期新品USB-508MV就是很好的例证。

网友A:
可以
这样的USB设备我做过   就USB多媒体键盘

网友B:
要真正的USB耳麦才可以,楼主给出那种就行。

网友C:
可以的。我的摄像头自带的都是USB的,插上去之后可选设备里就会多一个

网友D:
USB的这类设备插入后,会形成一个声卡,所以使用上没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