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ress 的板子怎么调试

楼主(2009-12-29):
我有一个烧录器,也有一块公司做的产品板子,不是开发板,请问一下,如果要调试或者仿真的话,是否需要仿真器之类的硬 件,还是直接可以通过软件来测试,请教通常有什么调试方式??多谢

网友A:
你是那个型号的板子?大部分是需要仿真器3215的,当然也有少部分不需要,例如capsense Express系列的,只要一个I2C-USB bridge就行。

网友A:
还有,就是如果你的代码不是很大的话,可以直接用烧录器(miniprog)烧进程序去,在板子上实际跑跑也行

楼主:
cy8c24794。怎么仿真?

网友A:
需要用CY3215才能调试

楼主:
CY3215?怎么看网上是3214

网友B:
就用CY3215-DK

网友A:
3214是CY8C24794的开发板,你既然已经有了一块CY8C24794的板子,就不用买了,你要是需要调试的话需要的是调试工具CY3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