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一个万能通用编程器多少钱?···

楼主(2009-12-29):
一个万能通用编程器多少钱?···
另外是不是很多芯片都支持,比较划算?
有人用过没?性能如何

网友A:
编程器+适配座 准备几w块吧

只写avr的话,不妨考虑小店的高压编程器,就1百多

网友B:
这个世界上没有万能通用编程器,非技术不能也,主要是效益、技术变革等不容许这么做。

只有通用编程器,可以支持常见的大多数芯片,例如XELTEK,河洛,润飞等等均是如此。

单芯片烧写的通用编程器,一般在3000个RMB左右,转接座子根据型号不同价格不同,从80~上千元/PCS都有。。。

网友C:
从几十到几百到几K甚至上W
TOP系列的比较低端比较便宜,当然芯片烧坏也比较多

网友D:
台湾研仪的LABTOOL-48UXP 属于比较高端的通用烧录器

网友E:
太贵了,得慎重考虑

网友F:
自己做吧,用来用去也就是那几个系列

楼主:
也就是万能通用编程器其实不能说是万能的,只是支持的芯片相对多点,对吧?
价钱太高了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G:
还有这种东西,不过看LS的回答,这玩意有贵又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