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单片机求教

楼主(2009-12-29):
我想用80C51编一个程序

目前是P1口控制8个按钮,

如果随意按动1个按钮,执行A操作
如果随意按动2个按钮,执行B操作

如果随意按动3个按钮,执行C操作
如果随意按动4个按钮,执行D操作

如果随意按动5个按钮,执行E操作
如果随意按动6个按钮,执行F操作

请教用什么函数或方式可以实现

网友A:
一个口控制8个钮!!
能实现吗?

网友B:
楼主是天才啊,怎么想出来这么干

网友C:
命题转换成“判断一个字节有几个1”即可!移位解决问题。

网友D:
这样的话你的程序执行就会有一定的延时了,如果你要用一个键实现几个功能就可以用下面方法实现
for(i = 0; i < 5000; i++)
{
      if(Key松开)break;
      //这里可以加按键按下时间显示
}
if(i < 100).............;
else if(i < 200)..........;
else if(i < 400)...........;
else ..............;

楼主(2010-03-09):
很好,谢谢两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