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检测不到18B20存在低脉冲

楼主(2009-12-29):
大家好, 我写个18B20的程序 , 但是怎么也检测不到,1820存在低脉冲, 程序就停在while(PINA&0x04) ;这个语句不动了 , 我用的是AVR单片机内部的1MHz晶振, 用AVRstudio仿真时候也是设置为1MHz的频率. 但是怎么地还是不行, 请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1820的复位程序和延时函数:
#include<avr/io.h>
#include<avr/interrupt.h>
#include<avr/signal.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BIT(x) (1<<x)

void delay(uint n)   // 10ms
{ uint i,j;
for(i=0;i<n;i++)
   for(j=0;j<496;j++);
}

void Delayus(uint US)    //us
{
uint i,j;
for(i=0;i<US;i++);

}

void init_18B20()
{
uint n=2;
DDRA|=BIT(2);
PORTA|=BIT(2);
PORTA&=~BIT(2);
Delayus(19) ; //延时491微秒

PORTA|=BIT(2);
DDRA&=~BIT(2);

while(n--);   //延时47uS

while(PINA&0x04) ; //停在这里怎么也过不去啊???????

DDRA|=BIT(2);
PORTA|=BIT(2);
Delayus(5);   //延时150微秒, 60-240微秒

}

网友A:
用示波器看过波形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

网友B:
不懂那,18B20不是三极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