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protel,遇到问题,请帮忙,谢谢!

楼主(2009-12-29):
小弟初学protel,请大家帮帮我,多谢了。元件放好,可是布线时却遇到问题:布线一碰到焊盘就出现绿色错误提示,并且,无法布线,布线强制拐角并且线很短。是不是规则没有设置好?

网友A:
线和焊盘不是同一网络,自然就不能相连。

建议先画原理图,然后再将由原理图生成的网络导入板图中去。这样就不会有此问题。

网友B:
也许是你的元件封装和布线不在一个层,如果是简单的电路可以直接放元件,如果是复杂的电路最好先画原理图再生成PCB

网友C:
蒽!
同意LS!
先画原理图 再生成

楼主:
只是一个单面板,焊盘也是过孔,怎么可能会出现那样的问题?本来还以为是规则的问题。

楼主:
注意看那个“十”字已经在很远的位置,可布线就是很短,并且在拐弯,还提示有错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在protel 99se中就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难道是软件的问题,小弟用的纯盗版:L

网友D:
你的那个焊盘没有网络把,加上网络试试

网友D:
可已随便写一个网络

网友E:
开始学就按教材慢慢来,养成良好的习惯对以后工作很有帮助。

楼主:
恩,对,还没有网络,我是发现这个问题就给你们演示下,可是以前用的另一个软件就没有这种现象啊?很奇怪,我写入网络试试,谢谢各位指导:D

楼主:
先画原理图,然后在载入到PCB中,就可以布线了。难道还非得先画原理图才能画PCB吗?晕了。

网友F:
"难道还非得先画原理图才能画PCB吗?晕了。"

你这问题根本就不是能不能画的问题!!!而是你根本就没明白PCB和原理图是什么关系!!
你要是不怕麻烦(现在跟你说,你也不会明白啥叫麻烦)。你可以原理图在脑袋,把PCB当画电路一样在上面走线呀!!
还是好好明白什么是PCB和原理图,别没学走就想飞!
画pcb的习惯很重要,我是十分讨厌那些只改PCB而不同步改原理图的习惯!!

网友F:
一个企业的档案是很总要的!!!项目的最终档原理图与PCB都是会归档的!!不同步有时会给后续的开发人员带来很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