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单片机

楼主(2009-12-30):
现在正在做单片机的选型:
1号板CPU要求: 1)自带段式LCD驱动 2)有1个串口
2号板CPU要求: 1) 自带A/D(温度测量,精度要求不高)    2)有1个串口
越便宜越好,请各位大虾如果有合适的CPU,帮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2里边有c8051FXXX系列的,不过不是非常便宜,

楼主:
中颖的MCU都没UART啊

网友B:
HOLTEK的应该有,去找找,编写程序和PIC相类似

网友C:
Microchip\Ti有不少

网友D:
AVR mega*系列   看可以不

楼主:
MEGA系列我原来也考虑过,但有A/D,串口的要5元上下,带LCD的169要9块上下,价格还是高了点。

网友E:
HOLTEK的好像OTP居多,量大才有价格优势。

楼主:
因为量比较大,所以一直在选MCU,HOLTEK和松翰的差不多,价格不高的没UART

网友F:
如果量很大,想办法模拟一个UART

网友G:
AVR可以吧,虽然本人并不喜欢AVR

网友H:
可以看看三星的S3F9488,带UART,也带LCD 驱动,还有10位精度的AD,单价还算可以,缺点就是开发工具比较贵,我用三星的都是烧到片子里测试的,用不起那么贵的仿真工具。

网友I:
飞斯卡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