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过零检测方案

楼主(2009-12-30):
(无正文)

网友A:
“过零检测”只要检测电信号(电压或电流)过零那点时刻就行,没必要将信号转换成方波。如你所述,那可能是采用电阻分压采集相电压,当相电压过零时“触发”MCU。如果MCU是边沿触发中断的话,简单的用个比较器就能实现此“触发”功能。

楼主:
跟谁分压
跟单片内阻吗

网友B:
单片机IO有保护二极管,电流很小,不需要什么分压。
Microchip有一篇应用笔记对这样的应用有非常详细的描述。

楼主:
明白了
感谢各位
就是不知道怎么给你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