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5系列I2S SLAVE RX 收数错位问题

楼主(2009-12-30):
MCU输出主时钟给音频ADC芯片,让ADC芯片工作在master 模式,产生standerd philips I2S格式(64FS,FS=48K),但从MCU端看,接收到的数据有错位情况。

举例:MCU I2S配置如下,I2S时钟误差为0,
I2S_InitStructure.I2S_Standard = I2S_Standard_Phillips;
I2S_InitStructure.I2S_DataFormat = I2S_DataFormat_32b;
I2S_InitStructure.I2S_MCLKOutput = I2S_MCLKOutput_Disable;
I2S_InitStructure.I2S_AudioFreq = I2S_AudioFreq_48k;
I2S_InitStructure.I2S_CPOL = I2S_CPOL_Low;
I2S_InitStructure.I2S_Mode = I2S_Mode_SlaveRx;
I2S_Init(SPI2, &I2S_InitStructure);
如果ADC连续发0x1234 5678,MCU接收到的数据有可能是这样的0x2345 6781 或者0x3456 0x7812,感觉是MCU I2S无视WS信号,只是用位时钟驱动移位寄存器,而造成错位。

楼主:
WS信号引脚的配置正确吗?

楼主:
三个引脚都配置成为GPIO_Mode_AF_PP,而且从MCU_WS也可以检测到48K方波

楼主:
WS信号引脚的配置正确吗?
引用 楼主:

三个引脚都配置成为GPIO_Mode_AF_PP,而且从MCU_WS也可以检测到48K方波

楼主:
请试试看把WS信号对应的引脚配置为浮空输入。

楼主:
请试试看把WS信号对应的引脚配置为浮空输入。
引用 楼主:

刚刚试了一下,没有作用。

楼主:
没人理,大家没有遇到过相同的问题吗?

楼主:
香版主,可否帮我解决一下?

楼主:
对不起,我没有做过这样的接口,暂时帮不上你。

但是我发现你的配置好像有些问题:“MCU输出主时钟给音频ADC芯片,让ADC芯片工作在master 模式,产生standerd philips I2S格式(64FS,FS=48K)”。既然你的音频ADC芯片工作在主模式,那么应该是这个ADC芯片提供时钟,而不是MCU提供时钟才对呀,你再好好看看。

楼主:
对不起,我没有做过这样的接口,暂时帮不上你。

但是我发现你的配置好像有些问题:“MCU输出主时钟给音频ADC芯片,让ADC芯片工作在master 模式,产生standerd philips I2S格式(64FS,FS=48K)”。既然你的音频ADC芯 ...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已经跟st的技术支持联系了。

解释一下:
adc芯片的主时钟是256fs(12.288KHz)。这个时钟是ADC的工作时钟,如果需要ADC工作,这个时钟是必须的。至于ADC做主模式还是做从模式,是针对I2S来说的,I2S接口的ws 和ck信号是谁提供的,谁就是I2S总线的主。

网友A(2014-07-21):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已经跟st的技术支持联系了。

解释一下:

LZ的问题解决了吗?后来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在用I2S DMA采集,现在收到的数据不是错位,而是单步在配置DMA接收长度的地方才能看到有数据,不知道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