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通断电后工作不正常

楼主(2009-12-30):
我现在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程序下载好以后,平时工作正常,通断电多次后会出现所有功能工作都不能工作的情况,需要重新下载程序才能够正常工作,但是再次重复通断电,又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快速通电断电几次后,所有工作就不正常了。下面是关于芯片的配置位
希望有人提示下小鸟。

网友A:
RESET PIN做I/O口使用了,请把LVR功能打开.

楼主:
我的电源电压使用的是3.75V,我去试试看,先谢谢了
好久没有烦您了,呵呵

楼主:
问题应该解决了,非常感谢您!
现在关断频率很高的话,有时候会不能启动,但是过一会儿上电就可以再次启动了!
我先不结贴,试用一段时间后没有问题了再来结贴,再次谢谢.

网友A:
不用客气,应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