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油条做庄,2407DSP有问题可问我

楼主(2009-12-30):
05年6月开始搞2407,4年了,自问掌握了2407,C语言汇编混合编程用于电机控制,所有控制算法,大部分外围代码为本人独立完成。
有问题的可问我,我不保证全部都懂,但我可以告诉你,我带出了很多程序员

网友A:
一定多多问你

网友B:
牛不是这么吹的

网友C:
我来了请教 DSP 汇编 伪指令 .EUQ  和.SET 的区别

网友C:
请问大峡  做过 FOC无速度矢量控制么?

网友C:
不知到  碧血黄花  是那位大牛 的马甲

网友D:
进来膜拜强人

楼主:
回四楼,我这里一直用.bss定义变量
DSP是门工具,谁也不敢说每个细节全知道,只有用了才知道
建议用C了,汇编效率太低
目前算法用汇编,外围用C,如果是28做,全C写

楼主:
回5楼,FOC是我学校里搞的,就理论做了些
无速度传感器精度太低,我目前研究方向是带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同步电机驱动,这几年火的很
从性能来说,无速度传感器矢量变频和同步电机伺服控制相比,不是一个层次的

网友C:
9楼你说的 同步电机  是不是  交流永磁同步电机??

网友C:
碧血黄花  你说的 同步电机  是不是  交流永磁同步电机??

网友E:
呵呵,支持LZ,多多回答问题:)

同时也提醒提问题的:请尽量说得详细些:lol

网友C:
偶 QQ和别人 交流技术 问题 都用 语音  很少用  KEY

楼主:
现在小功率,三相输出的,大部分是SVPWM,楼上说的SPWM我没用过。

网友F:
急问:
Warning!The DSP is configured for microprocessor mode.To program the on-chip flash,the DSP must be configured for microcontroller mode.
If you are using an eZdsp TMS320LF2407 or eZdsp TMS320LF2407A,move jumper JP4 from location 1-2 to 2-3,if you are using a TMS320LF2407/2407A EVM,move jumper JP6 from location 1-2 to 2-3.

但我已将MP/MC引脚接地,Vccp接5V了啊,检查引脚电平也确实如此。

楼主:
楼上的问题属于接线问题,再仔细查查吧,你这种情况几年前我碰到过

网友G:
请问一下,我用TI FOC例程里面的SVPWM调制方法用dq解耦做开环的逆变,怎么IGBT逆出来的是杂波,我想问一下用SVPWM调制方法有哪些地方可能导致这种结果.我之前用SPWM调制可以得到很好的正弦波.还有软件方法的SVPWM还是结CMPR1~3赋值而硬件SVPWM只要对CMPR1~2赋值就可以了??谢谢

楼主:
TI FOC例程里面我只看过汇编的,里面错误毛毛多
先把纯粹的SVPWM调正确了,然后调外面的dq轴电流
另外你把UVW信号,电流A、B相都核对正确了,再去调软件

网友H:
你QQ号多少,我加你哈

网友I:
你好,想请教您两个问题:
1.能解释下AD转换的单个的转换时间和单路转换时间吗?这里不明白。
2.想自己做一个仿真器,能否给传一些关于仿真器的资料啊,不胜感激,我留个邮箱:pany13579@163.com,我的QQ是:404534472,希望与您交流学习
1# 碧血黄花

楼主:
22楼:
A/D转换单路我没用过,一般都是几路同时转换,也就10us时间
自己做一个仿真器?有那时间多学学DSP吧,我都是买的

网友C:
同意24楼  能买的 就买 要抓重点

网友I:
自己已经买了XDS510了,  想自己实践制作一个仿真器。

网友J:
相问问大侠240x的增强型指令,看ccs生成的汇编代码的确有用到的,但是找不到相关的资料,不知大侠有没有相关的资料

楼主:
增强型指令?我只看过一些240的代码,上面几条汇编试验着移植到2407,居然可以用,不过慌的,万一程序跳飞不是闹着玩的
我认为2407的汇编指令做算法够用了
28楼,做个仿真器你就很牛了?电视机够复杂了吧,你一个人把电视机做了是不是更牛?问题是别人都做烂了你再做有什么意思?

网友I:
我可没说牛,  难道你做过,那真得好好向你请教一下,有空交流一下

网友K(2010-02-05):
大牛,请教SVPWM和矢量控制,其输入和输出均为什么?
只知道svpwm是一种PWM调制方式,矢量控制是一种控制方法。矢量控制的输出给svpwm的输入。但是,看了许多SVPWM的框图和矢量控制的框图不知道差别在哪?

网友L:
有信心,就好啊

网友M: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

曾经我用2407A做项目的时候,最后往2407A内部flash里面烧写程序的时候,经常把dsp烧坏,就是烧几次就烧不进去了,只能更换芯片。还得我现在都不敢再用2407A了。

当时有网上朋友说这是因为电源不干净,电源里的尖毛刺足以让2407A的flash损坏,最后我没办法,只能找个蓄电池给板子供电烧写,晕,TI,

请问您遇到过这个问题吗?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N(2010-03-19):
dsp与fpga之间并行通信怎么实现?

网友O:
感觉这里太乱了,还是以具体问题分贴讨论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