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嵌入的汇编中使用C定义的全局变量

楼主(2009-12-30):
51单片机,keil环境,在C程序中用#pragma asm 和#pragma endasm嵌入汇编代码,在C中定义了全局变量,想在这段汇编代码中直接操作这个变量,编译不通过,报告未定义符号错误,使用_at_这个关键字字不行,不知道有没有办法?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一个疑问:当你在C程序中用#pragma asm 和#pragma endasm 嵌入汇编代码后,用C51编译程序当然通不过。——这和全局变量没关系。

当你在C程序中用#pragma asm 和#pragma endasm嵌入汇编代码时,必须在C程序头条加入#pragma......

网友B:
_valname行不行?!

网友A:
没个不通过的。看下面示意程序:

#include <reg52.h>
char  ABC;  // 设全局变量 ABC

void main()
{
ABC=0x56;

#pragma   asm    // 嵌入汇编代码
mov   a,  ABC   ; 汇编中使用全局变量
mov   r0,  #10h
mov   r1,  #11h
mov   @r0,  a
mov   @r1,  ABC
nop
nop
#pragma   endasm

while(1);
}

网友A:
编译/汇编结果正常通过的呀。

   110:         MOV     ABC,#056H
   111: ;
   112: ;
   113: ; #pragma asm
   114: ; mov a,ABC
C:0x0000    750856   MOV      ABC(0x08),#0x56
   115:           mov a,ABC
   116: ; mov r0,#10h
C:0x0003    E508     MOV      A,ABC(0x08)
   117:           mov r0,#10h
   118: ; mov r1,#11h
C:0x0005    7810     MOV      R0,#0x10
   119:           mov r1,#11h
   120: ; mov @r0,a
C:0x0007    7911     MOV      R1,#0x11
   121:           mov @r0,a
   122: ; mov @r1,ABC
C:0x0009    F6       MOV      @R0,A
   123:           mov @r1,ABC
   124: ; nop
C:0x000A    A708     MOV      @R1,ABC(0x08)
   125:           nop
   126: ; nop
C:0x000C    00       NOP
   127:           nop
   128: ?C0001:
   129: ; #pragma endasm
   130: ;
   131: ; while(1);
   132:                         ; SOURCE LINE # 21
C:0x000D    00       NOP
   133:         SJMP    ?C0001
C:0x000E    80FE     SJMP     C0001(C:000E)
C:0x0010    00       NOP
C:0x0011    00       NOP
C:0x0012    00       NOP
C:0x0013    00       NOP
C:0x0014    00       NOP
C:0x0015    00       NOP

网友C:
如何在嵌入的汇编中使用C定义的全局变量?

先把C文件单独编译,然后去查询编译后产生的对应.lst文件,看那个全局变量名称,例如_valname,

然后,在汇编中定义一个外部的符号,例如,extern  _valname 就可以了,

网友A:
全局变量名字ABC难道在C和汇编码中有2种叫法?

书生老师是自己家的独创?嵌入在C模块的汇编代码和C文件是同一模块内的,它们共享同一全局变量名字,——假设全局变量名字为 ABC。即使汇编程序需要说明是外部的,顶多

  EXTRN    DATA(ABC )

而已,还需要到 .LST文件中去查之后才确定这个变量名字叫ABC?
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

KEIL做的编译器没那么逊吧。

网友B:
印象当中直接在变量名前加个下划线就OVER了。

呵呵,只是印象中,俺顶多嵌入几条NOP指令之流,还真从来没嵌过变量操作的ASM代码呢。。。

网友B:
经测试,在MPLAB+PICC9.50PL2中,直接在全局变量名前加下划线后编译正确,直接引用变量名则错误。

呵呵,抽空俺再测试IAR下的情况。

俺根本不用KEIL,呵呵,所以KEIL就测试不了拉。。。

网友C:
9楼正解,

对于大多数编译器来说,C的变量标号,就是前面加个下划线,而且会在编译器的说明中有一节,叫做C和汇编混合中说明,

类似这些,还有函数出入口的参数说明,很详细的。有兴趣的不妨去读一下,这也是C的入门功夫。

我只是为了防止7楼的写法,特意写上查询lst文文件确认。

网友A:
9楼、10楼能不能把实际程序贴出来供大家学习一下?我一直认为,所有的C编译器都是以ANSI C为标准的。无所谓KEIL C51还是其他。

10楼说的“混合编程”是C程序和汇编程序互相调用的技术,遵循另一命名规则。和内嵌汇编码这种简单技术南辕北辙了。

网友D:
可以生成SRC文件  SRC文件里面可以看到KEIL中的函数和变量的格式声明
如?PR?Ext1_Isr?MAIN表示MAIN.C文件中Ext1_Isr函数,在汇编中声明这个函数为外部函数,就可以用汇编调用这个函数了
变量也是一样的
主要要遵守Keil对变量、函数、参数传递的规则

网友E:
俺不知道,来看看。

网友A:
没那么复杂。

LZ那么简单的要求,别引导他到“混合编程”那么高级的解决方案。就像用“回调函数”解决那么简单的修改库问题。说了半天高级解决方案,最好拿出一个实例来。

网友A:
忽悠人呢:混合编程中加下划线的是函数名,表示此函数带有寄存器参数。还没听说过什么编译器规则自动(不是人为)给全局变量加下划线。

网友A:
        9楼在LST文件中证实了编译器给全局变量自动加下划线_ABC ?  如果不能贴出例证,只能怀疑说假话。

楼主:
真是谢谢给位大侠了。顺祝大家在即将到来的2010年中工作、学习顺利,生活开心。

网友F:
估计是编译器不同,用法也不同,我用IAR试了一下,汇编文件中引用C文件中的变量不用加下划线,直接用变量名就行。

网友B:
呵呵,按照11楼的要求,俺就贴一个MPLAB+PICC9.50PL2下的编译实例。说明:在PICC下面,这种方式只支持全局变量,当想在C代码行中嵌入汇编代码并想引用这个变量时,直接在变量名前加下划线即可(不加则会编译报错),如果是局部变量,嵌入汇编时直接引用变量名或者是在变量名前加下划线的方式都是不可以的,局部变量的情况下,我所知道的PICC只能去看反汇编代码中这个变量被编译后生成的名字,再把这个名字拷贝出来在嵌入汇编中使用。

网友B:
个人愚见:PICC下的这个方式应该是大多数C编译器通认的方式。

网友G:
嵌入汇编通常是“非标”用法,对于这种非标准的东西建议“定制”——按具体编译试着做。非标产品别到标准中去找,找了也是徒劳,这是一个机械工程师的忠告。

网友F:
应该跟map文件有关。map文件中该变量的地址条目标号如果带下划线,汇编中引用就得加,否则就不用加。

网友D:
冷漠提供一个使用内嵌汇编编译成功的工程文件吧
我用#pragma ,并且激活了SRC设置
编译还是有问题
用混合编程的方法倒是能够成功

网友B:
应该跟map文件有关。map文件中该变量的地址条目标号如果带下划线,汇编中引用就得加,否则就不用加。
引用 网友F:

老板,和MAP有什么关系?!太牵强了把?!

网友H:
长见识了,祝2010年....

网友A:
回26楼。转换之后还有些工作,基本原则:缺什么,补什么。举例:

网友A: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for(i = 0; i < 120; i++);
        }
}

网友F:
个人愚见:PICC下的这个方式应该是大多数C编译器通认的方式。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本身就跟编译器的设计有关系,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最起码keil和IAR两大主流编译器都不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F:
老板,和MAP有什么关系?!太牵强了把?!
引用 网友B:

没觉得有什么牵强的,在汇编中引用C文件中的变量,实际就是引用该变量的地址,而map文件的写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编译器如何识别变量地址。keil和IAR的map文件中变量地址标号都是不带下划线的,所以在汇编文件或是C文件中嵌入汇编时引用变量名也不用加下划线。ICCAVR的map文件的变量地址标号都是带下划线的,所以在汇编文件或C文件中嵌入汇编时引用变量名都需要加下划线,不加就识别不了。6楼说查看.lst文件看汇编中引用变量时是否加下划线,我用ICCAVR试了一下并不奏效,因为ICCAVR的lst文件中对变量名的引用没有下划线,而单独编写汇编文件或在C文件中嵌入汇编都需要加下划线。
我只是试着找出规律,也许并不是所有编译器都符合这个规律,但个人觉得并不牵强。

网友I:
实在不行的话,就看看对应的汇编语言,找出全局变量的地址,在嵌入汇编语言中用这个地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