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如何定义内部信号地址

楼主(2009-12-30):
请问高手 fpga内部一个信号(high,high,high,high,g1,p1,g2,p2) 其中high为“1” 通过一个双向的数据总线输出后,用单片机去读取 有个命令是 MOVX DPTR,#0080H 为什么定义0080读出的数据就是 G1 P1 G2 P2

网友A:
这取决于FPGA和MCS-51的连接(或可以说是FPGA在MCU系统中的地址译码,如可能仅用A7作为FPGA的片选)。当然FPGA也可能在总线上呈现连续多个寄存器地址,这要看具体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