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LCC和iLCC封装芯用什么座?

楼主(2009-12-30):
很多CMOS图像传感器都是“镜面CLCC或iLCC“封装。有些是直接贴片焊接的,但这样调试部方便,有相应的插座吗?类似PLCC的?
谢谢

网友A:
有插座,有的可以直接用PLCC座,二者只是材料不同,一为陶瓷,一为塑胶。

楼主:
不是全部都可以用PLCC座吗

网友A:
高频及功率型不可用,追求可靠性不可用,有的CLCC甚至是异型的,军用级常见。

楼主:
那还是直接焊接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