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平衡最快的热敏电阻

楼主(2009-12-30):
有谁知道哪家公司的热敏电阻热平衡最快?
分辨率要求在0.1度

网友A:
永远没有最快,只有更快。

你想要多快?!

网友B:
一般体积越小的越快。

网友C:
过去生产的文氏电桥振荡器(低频信号发生器)里面用的热敏电阻,其体积小米粒那么大,玻壳真空封装。
另外,电子体温计里面用的热敏电阻热容量也很小。

网友A:
光谈NTC的热平衡速度没什么意义,你还要看封装的热惯性,那个的时间可就长很多很多了,一般不是一个数量级。。。

网友D:
体积,材料....

网友E:
爆炸检测的那种,据说响应速度是us级的……

楼主:
我要找一个大小和体温计上用的差不多
但是它自身热平衡时间要小于5s的

网友A:
我随手翻了我手上某个封装好的NTC传感器规格书,标称的热时常数为12秒。

呵呵,印象中未包封前的热时常数应该是1~3S,我使用的是日本芝蒲的NTC传感器,参数为K=103,B=3435,25~85度时,中心阻值误差1%

楼主:
热时间常数不代表平衡时间热时间常数是指温度上升到设定温度的0.632时所用的时间我说的平衡时间是设定温度的0.99以上时的时间

网友A:
热平衡常数一般都没给出来的把?!

我反正用了这么多年都是自己手工再去推的,都是简单快速心算:热时*2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日本芝簿
搜一下看看
谢谢资料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手边的资料是热时间常数*5

楼主:
还有没有其它相关的热敏电阻的资料

网友A:
日本神荣。
国产的有新疆一家老军工企业也做。
南京科敏
武进兴勤
美国霍尼威尔
日本欧姆龙
韩国、台湾等等很多
。。。。。。

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