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上WIFI,高手给建议

楼主(2009-12-30):
(无正文)

网友A:
没用过频谱仪就先研究研究频谱仪,当然,这个仪器不难使用,甚至比某些示波器还简单,但频率很高时分布参数的影响会非常明显,开始时可先通过天线开路接收测试,遇到具体问题再来就事论事。

楼主:
呵,谢chunyang了,俺得多研究了,这方面比较空白

网友B(2012-02-21):
从基础做开始难度比较大啊

网友C:
新手新学!!!!